请问一下TIMx的CH3和CH4可用作正交编码器的输入吗?

楼主(2008-10-05):
关于正交编码器,应用笔记上用的是定时器的TIMx_CH1和TIMx_CH2,看TIMx的结构框图,TIMx_CH1和TIMx_CH2象是一组,而TIMx_CH3和TIMx_CH4象是一组,与前一组相比除了少了个异或电路别的都一样。
请问一下是不是TIMxCH1和CH2或CH3和CH4都可用作正交编码器的输入?

楼主:
好象不行

我又查了一下,TIMx的结构框图中的正交编码器只与TI1FP1和TI2FP2相连,而TI1FP1和TI2FP2分别是TI1和TI2的输出,而TI1和TI2只对应到TIMx_CH1和TIMx_CH2。

而TIMx_CH3和TIMx_CH4对应的TI3和TI4及它们的输出TI3FP3和TI4FP4未连接到正接编码器接口,也查不到相关的寄存器设置?

网友A(2009-03-04):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B(2012-04-29):
我又查了一下,TIMx的结构框图中的正交编码器只与TI1FP1和TI2FP2相连,而TI1FP1和TI2FP2分别是TI1和TI2的输出,而TI1和TI2只对应到TIMx_CH1和TIMx_CH2。而TIMx_CH3和TIMx_CH4对应的TI3和TI4及它们的输出TI3FP3和TI4F ...
引用 楼主:

对的 ,我知道了

网友C:
呵呵,香主也有糊涂的时候, :L

网友D:
建议用CH1和CH2

网友E(2014-10-09):
引用 楼主:
我又查了一下,TIMx的结构框图中的正交编码器只与TI1FP1和TI2FP2相连,而TI1FP1和TI2FP2分别是TI1和TI2的输 ...

楼主观察仔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香主也有糊涂的时候,

你们是两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