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端口映射问题,但通过升级jlink驱动解决堆栈溢出的问

楼主(2008-10-06):
PB3(JTD0),PB4(JNTRST)重映射问题:
使用指令: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释放PB3,PB4,保留swd功能,第一次debug功能正常,PB3,PB4可以做gpio使用,但是修改主程序,调整PB3的输出延时,再次进入DEBUG后,无论单步,全速均无法正常运行,如附图,程序死在绿色表示处,调整回原来设置再次debug故障依旧,重新建立工程后第一次debug又正常,再次debug又不正常!

工程文件在楼下,main部分有说明,看似简单的问题...

网友A:
再次Debug之前,最好执行一下硬件复位

直接按开发板上的复位键。

楼主:
按了复位了,也断电重启了

但是,都不行,只有重建工程,但是运行其他的范例却都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待解决

MS软件bug? 进入debug状态后,提示堆栈溢出,很短的程序啊,怎么可能呢

网友A:
你能确认IAR的IDE和JLink支持SWD调试吗?

好像没有听说它们支持SWD。

网友B:
JLINK 6.0 and above, support SWD

楼主:
参见下贴

补充附件

楼主:
以此附件为准

楼主:
高手过来帮帮忙吧

网友C:
把CSTACK改大点

  把CSTACK改大点,试试看

楼主:
改了,没用

问题解决:参见http://hi.baidu.com/fpga_cpld/blog/item/17519c317a32e5ae5edf0ea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