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换结果用DMA传送到SRAM中,遇到中断会丢掉一次吗?

楼主(2008-10-07):
ADC工作在扫描模式,DMA控制器把规则组通道的转换数据传输到SRAM中,如果遇到更高的中断优先级,中断DMA传送,没有来得及传到SRAM中的结果,下一次转换结果会覆盖掉上一次的值吗?

网友A:
楼主概念有误:DMA与中断是2套完全不同的机制

中断事件(Interrupt Event)怎么会中断DMA传送呢?

楼主:
其它中断不能中断DMA,但其它中断占用总线了,DMA就不能传送了

其它中断不能中断DMA,但其它中断占用总线了,DMA就暂停不能传送了?
或者遇到优先级更高的DMA,就是没有及时传送AD结果到SRAM,下一次的转换结果会覆盖上一次的值吗?

网友A:
如果说中断占用总线DMA不能传送,难道没有中断时总线不被

优先级更高的DMA可能会对AD传送的时机产生影响,但与中断是两回事。

即使是较高优先级的DMA可能会对AD传送的时机产生影响,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因为ADC转换的最高速率为每秒1M采样,而内部总线的时钟频率为72MHz;通常一次DMA传送在几个CPU时钟周期内完成,即使ADC以最高速率运行,也只占用十分之一的总线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