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想用STM32 的FSCM控制 USB HOST芯片可以么

楼主(2008-10-09):
我想用STM32 的FSCM控制 USB HOST芯片CH375 可以么?我改如何接呢?我是新人啊

网友A:
楼主先说说你的芯片的接口是什么样的

不要指望别人再帮你去看你的芯片手册。

网友B:
当然可以,象存储器样挂总线或者用SPI接口都可以

网友C:
不如Lumi带OTG的

各有所长,俺实话实说。。。。
CH375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