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发现MDK下用STM32的外扩RAM必死无疑

楼主(2008-10-10):
如题,在MDK的Target选项下在RAM1那行如果填上0x68000000和任一大于0x10000的数,编译下载之后连main函数都进不去,直接进硬FAULT了。如果填的SIZE小于等于0x1000就可正常运行。
经跟踪发现,只要填的size大于0x10000(64K),初始堆栈就被分配到了0x68000000以后的地址,当执行启动代码到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执行到这立刻硬FAULT
                 ENDP

哪位高手能给个解决方法?用的是ST官方提供的DEMO。芯片是STM32F103ZET6.

网友A:
怀疑你的硬件有问题

写一段小程序检测一下是否能够正确地操作外部RAM。

楼主:
应该没问题

只要我不在RAM1前面打上勾,然后用函数来操作外部RAM,都是正常的。只要打上勾就进不去主函数了。我在 BX      R0   前面人为的把堆栈设到内部RAM还是不行,只要一执行BX      R0   就硬FAULT。

把外部RAM的SIZE设到0X10000就可以。大于他就不行

楼主:
香主有用果外部RAM么?

如题!      周末去拿块原装板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如果外扩RAM没有问题,是否是__main以后有问题

可能问题不在BX R0这个指令上,试试在__main的第一或第二条指令处设置个断点并连续执行。

楼主:
呵呵,问题已解决,谢谢

还是堆栈分配的问题。忽略了这句注释

; If you need to use external SRAM mounted on STM3210E-EVAL board as data memory
; and internal SRAM for Stack,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and comment the line above
;__initial_sp    EQU 0x20000000 + Stack_Size ; "Use MicroLIB" must be checked in
                                             ; the Project->Options->Target window

楼主:
用的MDK是3.23版

用的MDK是3.23版

网友B:
re

16bit的minibus外扩SRAM

对于32bit操作不会很慢吗? 还有FSMC速度也只能到36MHz~

如果外扩SRAM.内、外地址不连续的话在IAR中应该是修改xcl文件吧..

难道将某些段放到内部..某些段放到外部..那不是有点慢有点快..

楼主:
晕,还是有问题

__initial_sp    EQU 0x20000000 + Stack_Size
把这句加上之后,可以进Main了,但还是动不动就进硬Fault了,

楼主:
ST的外扩RAM空间到底能不能用来做堆栈

如题,ST的外扩空间能不能用来做堆栈。请香主解答一下

网友A:
外扩RAM空间当然可以用作堆栈

但是因为堆栈是经常要用到的,而外扩RAM速度比内部SRAM慢,所以强烈建议堆栈放在内部SRAM。

楼主:
问题跑着跑着他就到外部RAM了

无论我怎么设置,只要一用外部RAM,跑着跑着堆栈就到外面了,立刻就FAULT了。这个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内部RAM与外部RAM不是相邻的,既编址不是连续的

因此如果你把堆栈设在了内部RAM后,在程序运行中堆栈却跑到外部RAM,这一定是你的程序出问题了,解决办法就是好好地检查程序。

楼主:
我没用自己的程序呀!

我运行的是ST的STM32F10E-EVAL的DEMO。没有添加任何自己的代码。

楼主:
ST的DEMO外廓空间也只填了64K

我看了一下,ST的DEMO在RAM1那个选项,填的起始地址是0X68000000,SIZE=0X10000。就是64K。
我要把这个64K变成任何一个大于64K的数值的话立刻FAULT。

难道它就只能用到64K?要这样的话扩个512K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没有看过这个Demo,不知道是否程序中用到了外部RAM容量这个

如果程序中使用外部RAM容量作为某种参数,那么你更改了这个参数,相应的程序也应该有所变化。

网友C(2013-06-21):
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求帮助

网友D:
怎么可能有问题哦, 我的 icore2 轻松扩展 1M RAM, 还是通过 fpga桥接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3#pid3234348

网友E(2015-02-05):
问题解决了么?好像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