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用定时器控制1个灯闪烁,得看下面的哪个例子?

楼主(2009-04-28):
(无正文)

楼主:
OCToggle么?OCActive么?

使用 通用定时器让灯闪烁,while{}  大括号里面不用写语句么?
例子里面都没有语句啊???

网友A:
设置好后,全部由硬件模块完成,不必软件干预

你可以参考这个例子:

楼主:
还有 呵呵

多谢香主

给的例子是GPIOA的。
而我的万利板子是GPIOC的。
那么请问:若要将例子 移植 到万利板子上,
除了将GPIOA的地方改为GPIOC,即:
          将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改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还需要改什么呢??
难道用该NVIC_Configuration这个函数么?

多谢各位!!!!

网友A:
这个例子只能用在GPIOA,不能用于GPIOC

例子中使用了TIM2,而TIM2的输出通道只有2种可能,没有重映射时在GPIOA,使用重映射时在GPIOB。

楼主:
回5楼!!!

“TIM2的输出通道只有2种可能,没有重映射时在GPIOA,使用重映射时在GPIOB”。
请问这些话香主是在哪里看的啊??
我怎么没有找到呢?RM0008和UM0427里面似乎没有啊??

-------------------------------------
还有请问:想实现通用定时器让灯闪烁,看RM0008和UM0427这两个PDF就可以了么?用不用看别的PDF?

-----------------------------------------------
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请问:如果我想通过GPIOC让灯闪烁,我要怎么做呢?用OCToggle这个例子还需要修改哪些呢?还是修改别的例子更好一些!??

还是最好不用例子,自己重新编写一个程序?如果自己编,请香主给个思路吧!越详细越好啊!!!
--------------------------------------
香主同志,我感激涕零,无以言表!!!
^_^

------------------------
其他能人也指点指点我啊!!!!
回复回复我的问题啊

感谢感谢

网友A:
看样子你缺乏最基本的单片机知识

这样子的话,我很难帮你,你还是找个适当的课程学学吧。

如果要自己学,可以看看STM32固件库中的GPIO_IOToggle例子。

我的任务不是辅导初学者,更不可能“越详细越好”,抱歉。

楼主:
香主请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呵呵!!!

楼主:
菜鸟的问题还是不受欢迎啊!!!

晕倒!!!!

看样子要改变思路了!!多看贴,少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