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 2.0的库怎样转 ST3.0

楼主(2009-04-29):
新下的ST3.0的库,不知怎样从st 2.0的库转为 ST3.0,请版主指教

网友A:
什么芯片?

网友B:
你要问的是如何把使用老库的项目转到使用新库吧?

如果lz问的是STM32的固件库从FWlib2.0.3更新到StdPeripheralLib3.0.0,那么:

请参看文档:
应用手册:如何升级固件库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an/15531.pdf

楼主:
STM32F101RC

最好有中文说明

网友B:
那个应用手册的中文版,听说正在翻译中~~~

网友A:
3楼给出文档只适用于STM32的固件库

网友C:
先去动手,遇到问题再来问

网友D:
还要定义一些C的标准头文件的路径

我已经做过试验了,还要定义一些C的标准头文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