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tm32的12bit ad,精度如何啊

楼主(2009-05-01):
n年以前用过msp430的ad,感觉没有标榜的12bit精度,不太稳定。(现在咋样了,我不知道)

最近看中stm32的12bit ad,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翻翻st的手册,感觉st的手册很粗略,让人很不放心。

网友A:
还可以

好好布线能达到手册的指标

网友B:
能否详细说一下,为什么感觉ST的手册太粗略?

你无法找到哪些需要的信息?说出来,也许我能帮助你。

关于ADC精度的问题,请看STM32数据手册中,专门有一节详细描述了ADC模块的参数,共有4页半的内容,比很多其它公司的手册都详细。

例如,最常用的STM32F103x8/B的数据手册的第5.3.17节就是有关ADC参数的。

ST网站上还有一个应用笔记,详细地讨论了影响ADC精度的各种因素、如何减小这些影响和如何才能得到最佳的ADC精度,英文版是:AN2834 - How to get the best ADC accuracy in STM32F10xxx devices,你也可以在ST MCU的中文网站找到参考译文: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STM32_AN.htm;我的博客中也有相关内容。

本论坛中有不少网友分享过他们的使用感受和体会,你自己找找吧,这里有一个典型的讨论帖:关心STM32的ADC精度问题.。这里还有一个精华帖:几周来学习STM32的小实验:用STM32内置的高速ADC实现简易示波器。想找的话,还有很多。

网友B:
每个公司的芯片资料都有自己的体系,展现芯片特性的方式

不管什么样的展现方式,目的都是让使用芯片的技术人员能够尽可能全面地、详细地了解该款产品的特性和功能。

相对于其它公司的MCU产品(如常见的以51核心设计的MCU,还有你提到的NXP ARM),STM32的功能更加丰富、强大和灵活。例如STM32的USART模块,不但能够实现最常用的UART功能,还能够实现LIN主设备、IrDA编解码、智能卡的7816-3协议、SPI主设备、UART单线半双工操作、多机通信的地址识别、远程唤醒等很多功能。

对于如此丰富的功能,STM32的参考手册为每一种功能模块都专门设置了一章,详细介绍该模块的方方面面,还是以USART模块为例,介绍的顺序是:
简介——模块的基本描述。
主要特性——罗列了该模块所有主要的功能。
功能描述——这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详细介绍了内部结构、实现的功能时序、操作方式。有些模块还介绍了内部实现机制,如UART起始位的采样识别方式、用于提高抗噪声的内部超频采样机制等,这些内容对于设计产品的工程师是非常有用的,但很多初学者往往不太关心。
寄存器描述——这部分详细介绍了所有寄存器中的所有位的意义和用法。

除了这几个部分之外,不少模块的章节还包含了中断请求、DMA操作、低功耗模式、调试模式等内容。

因为STM32中各个模块的功能非常丰富,只阅读寄存器位的描述,一般很难掌握功能模块的使用。读者必须按照STM32参考手册中每一章给出的顺序,在全面地了解了所有功能和其操作原理的基础上,再参考最后一部分的寄存器描述段落,才能够使用好各种功能。

与STM32相比,很多其它公司的产品,模块的功能相对单一,在使用这样产品的时候,可以在不详细了解内部实现机制的情况下,从各个寄存器位的描述中,即可基本掌握它的操作,但我认为这样的学习方式不适合于STM32。

建议学习STM32的方式是要先掌握各个模块中的功能及其详细操作原理,然后再结合STM32固件库中的例子,更加深入的学习功能模块的使用。对模块各种功能的操作原理有了比较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再考虑使用直接操作寄存器位的方式,高效地使用功能模块。

学习STM32需要从它的详细操作原理出发,再结合相应的应用环境灵活地选择最合适的操作方法(实现一种目标功能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才能够学好用好STM32,所以我说STM32的手册是给有经验的工程师看的,不是给初学者看的。

关于STM32手册的层次,我在很多帖子中说明过,这里抄录如下:

选型可以看选型手册;选好型号之后可以看数据手册,了解更详细的芯片功能;了解了相应功能后,可以看技术参考手册具体了解如何使用各种功能。

选型手册:适用于基本的浏览,了解芯片具有哪些特性的基本信息。

数据手册:详细介绍某个或某几个具体型号产品中的详细功能,还有这些芯片的电气特性。这个手册适用于设计人员确定系统设计方案时查看。

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所有STM32系列产品中所有功能模块的详细使用方法,包括结构、功能模式、编程方法等。这个手册适用于工程人员具体实施设计工作时使用,尤其是供软件设计人员使用。

所有这些手册都可以在ST网站上下载。STM32技术文档网页

STM32是一个新上市的产品,我还没有看到给初学者快速入门的教程。从另一方面讲,学习STM32需要从详细操作原理出发,我也怀疑能够有好的快速入门教程。

我建议你可以以STM32固件库中的例子入手,再结合STM32固件库的源程序代码和参考手册的说明,强化对详细操作原理的理解。

ST网站上还有不少应用笔记,也是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B:
既然楼主提到了NXP的ARM产品,我看了一下它的资料体系与ST相

楼主在4楼提到“感觉st的编手册的思路和其他公司不同。
数据手册写某型号的有哪些功能,参考手册写功能模块的具体应用方法。”

我看了一下NXP的LPC24xx相关的资料,它也是主要有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STM32的参考手册相当于LPC24xx的用户手册。同时LPC24xx也有应用笔记(Application Note)和勘误手册(Errata Sheet)。有些NXP ARM7的产品还有一种技术笔记(Technical Note),在STM32的手册体系中是划归到应用笔记一起的。

LPC2420/2460的数据手册

LPC24xx用户手册

网友B:
关于STM32的中断优先级问题,请参考ARM公司的手册

STM32中用到的Cortex-M3核心,嵌套中断控制器等部分是ARM公司开发的,有关内容请参考ARM公司的手册。我看了一下LPC24xx的手册,其中也没有任何有关ARM7TDMI核心的内容。

关于中断优先级问题,在STM32参考手册第8章中也作了相应说明。STM32参考手册的第1页给出了ARM的Cortex-M3技术参考手册的下载地址。

鉴于很多人都希望ST的文档中能够说明STM32用到的ARM公司设计的功能,ST最近发布了一份文档,专门讲解了Cortex-M3处理器、指令系统、存储器结构、异常处理、嵌套中断控制器、系统控制模块、系统嘀嗒时钟(SysTick)、功耗管理和失效处理等内容,除了调试模块之外,涉及到了所有STM32中用到的部分。

关于不同版本的产品,用到了哪几个定时器的问题,我已经在ourSTM的STM32/STM8技术论坛中解答过了,这里不再赘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在数据手册中增加一个说明,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pm/15491.pdf

网友B:
关于32K版本和64K版本定时器数存在差异,是哪几个定时器的

请看最新的STM32数据手册,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明。

16K和32K版本的STM32F103的数据手册是:STM32F103x4/6数据手册

64K和128K版本的STM32F103的数据手册是:STM32F103x8/B数据手册

下图是这2个数据手册中有关定时器部分的说明:

网友C:
stmsky stm32资料大全 全力支援st mcu

  stm32 adc的使用--怎样用好adc
http://www.stmsky.com/bbs/viewthread.php?tid=1181&extra=page%3D1

网友(2009-07-08):
ST做的论坛很好,有很多ST的专业技术人员帮助大家。

如题

而且反应速度很快的,讲解得也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