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立看门狗,越看越糊涂

楼主(2009-05-05):
看了以前的帖子。关于独立看门狗,如果打开,就关不了。
那就是一旦打开就不能用ISP了?
除了IAP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是想使用独立看门狗,另外以后可能还会用到ISP

网友A:
有2种方法可以使能STM32的独立看门狗,硬件的方法和软件的

使能独立看门狗的硬件方法是通过设置选项字节中的相应位实现。一旦设置了选项字节中的WDG_SW位之后,每次上电复位后,不需要通过程序的设置,独立看门狗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使能独立看门狗的软件方法是通过在程序中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位实现。一旦通过相应的寄存器位使能独立看门狗之后,在下次芯片复位之前,将没有办法关闭独立看门狗。

从上面的原理可以看出,如果你使用软件的方法使能独立看门狗,则可以使用内置Bootloader的ISP编程,因为BOOT0/BOOT1设置为从系统存储器启动,此时你自己的程序没有运行,独立看门狗也没有处于运行状态。同理,使用IAP操作也是一样,当你自己的IAP程序要进行程序更新操作时,只要不使能独立看门狗即可,只有在进入正常操作时才需要使能独立看门狗。

如果是使用硬件的方法使能了独立看门狗,我不是十分清楚是否能够使用内置Bootloader的ISP编程,需要咨询一下设计这个Bootloader的工程师才知道。但如果你使用IAP操作,因为程序是你自己写的,你可以方便地安排适当的地方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