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QFP封装焊接各位大虾有何巧门?

楼主(2009-03-06):
m32手工焊接简直挑战极限,此封装比TQFP困难许多,管脚过细,容易虚焊,热可靠性也没有TQFP高,脚非常容易折断。st有没有考虑过象PIC32等,推出TQFP封装的m32系列?

网友A:
STM32的封装是为工业化批量生产而设计

没有考虑手工焊接的要求,暂时也没有这样的计划。

网友B:
用烙铁,是挺难焊接的!

昨天第一次焊STM32,刚开始怎么也焊不好!引脚都焊在一起了!

后来,加了点焊油,才把引脚分开!是挺难焊接的!

手工焊接最好的方法是,弄一个LQFP的植锡板,把锡膏植好,用热风一吹就OK了!

网友C:
一句话,还是你焊的少。

网友D:
找个工人焊接

网友E:
多练练手就可以

曾经焊坏过4个华邦的才基本熟练

网友F:
在做PCB板时,芯片边上的元件不要靠得太近不会难焊

关键一开始芯片在放得准

网友G:
没感觉, 很好焊啊! 觉着比0.5间距FPC座可是好焊多了!

没感觉, 很好焊啊! 觉着比0.5间距FPC座可是好焊多了!

网友H:
其实在于烙铁

1)一把40W左右的电烙铁;
2)烙铁头不要细而尖,而是要圆而钝。

然后第一步定位好芯片,然后引脚上全部上锡,慢慢拖焊。

网友I:
很简单的,4楼正解

引用 网友C:
ST MCU ←返回版面

4楼: 一句话,还是你焊的少。

网友J:
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10L的建议比较实在,我觉得最好有2把烙铁,1把细而尖,1把圆而钝。

网友K:
堆锡,一拖或一甩,搞定。

网友L:
很简焊

随便那把烙铁就可以焊了

也是那句,工多手熟,嘿嘿

STM32 44B0 几百脚的FPGA,都是这样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