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flash loader 问题?

楼主(2009-03-09):
使用 System Memory 模式启动,仿真下载程序,是不是把启动 flash loader 代码完全冲掉了 ?
因为再也用不了 串口下载了!

有什么办法重新下载 flash loader?

网友A:
System Memory 里的内容是不可能冲掉的

楼主:
可问题就是ISP功能再也没有了!

可问题就是ISP功能再也没有了! 仅仅是启动模式设置成 system Memory 仿真下载调试后就没有连接ISP了。

网友B:
或许是硬件问题

  或许是硬件问题,比如232的电路出问题,或者芯片损坏,建议进行排查。

楼主:
232通讯完全正常

串口通讯程序跑的很正常,而且还是串口1,也是ISP默认的管脚,

网友B:
System Memory 的内容

  System Memory 的内容,用户是可以看的:
1.把跳线跳到System Memory 模式或者RAM,按复位键
2.通过JTAG仿真器,连接STM32电路板(可以下载空代码,或下载代码到RAM里)
3.打开memory窗口,从0x1ffff000开始的代码就是System Memory 的内容,即boot loader

比如,我的STM32F10xVBT6,Y版本,boot loader的起始部分内容为:
20000200 1ffff749 1ffff01f 1ffff021
d004f8df fb9cf000 20000200 4770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