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x如何把程序烧到Flash里去(IAR编译环境)

楼主(2009-03-13):
str71x如何把程序烧到Flash里去(IAR编译环境)?请赐教?

网友A:
烧什么程序?

有源代码的还是只有BIN文件的?

楼主:
RE:烧什么程序?

  有源代码的

网友B:
进入调试状态时,程序即烧入Flash

楼主:
RE:进入调试状态时,程序即烧入Flash

   我用IAR的Flash Loader+jlink烧写STR712的flash
   是不是先把FlashSTR71xF.eww烧到RAM里,再烧写应用程序啊?貌似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