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是否支持申请动态内存空间

楼主(2009-03-13):
看到库文件中有malloc()函数,但是调用出错,请教STM8S是否支持申请动态内存空间?应该如何调用?

网友A:
申请动态内存空间是软件的事情,与STM8S无关

请参考你使用的软件手册。

楼主:

谢谢斑竹回复,我详细看了软件手册,但是找不到关于malloc这个函数的阐述,不知该如何正确调用。

楼主:

cosmic的库文件的其它函数调用都可以,就这个和free()调用就出错

网友A:
说实话,想STM8S这样的8位单片机不适合于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因为动态内存分配需要大量的内存,而8位单片机的内存确实十分有限的。

网友B:
LZ即将发疯。。。

呵呵,鉴定完毕。。。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一个动态分配内存的管理函数,可以参考俺的ARM 0

楼主:

呵呵,是之前的程序有用到,想直接移植,方便些

网友D:
动态分配内存是操作系统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