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TIM3,好像CCRX不起作用。

楼主(2009-03-15):
本来想利用TIM3产生基准时间,通过CCR1做一个可调的闪烁LED实验,但是怎么调整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都没有用,LED闪烁的速度都一样,郁闷ing,请高手指点下。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2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网友A:
那是因为你选择的是TIM_OCMode_Toggle模式

TIM_OCMode_Toggle模式下,每当计数器值等于CCR寄存器的值,OCxREF就翻转一次,相应的输出也会翻转一次。lz的程序里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

这就是说,计数器从0到65535计数,每当到1的时候,输出反转,不管你把TIM_Pulse改成几,都是每65535翻转一次,怎么改都是一样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期望输出的反转频率改变应该修改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或者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200;
这个参数

楼主:
求timer的详细资料

barboon
哪里有关于timer的详细介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