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独立AD的片子与两个区别

楼主(2009-03-16):
我看2008.12月的STM32的手册,3个独立AD的片子跟两个独立AD的片子怎么没有区别啊?
第三个AD有什么用处啊?

网友A:
想怎么用都可以,看你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3个独立AD的片子跟两个独立AD的片子怎么没有区别啊?”,要什么区别?3个AD模块都是一样的,不需要特别说明。

楼主:
有需求,我需要几路同步采样

是不是3个AD要比2路AD同步效果好啊

网友A:
STM32的ADC操作或者同步,或者不同步;同步效果好是什么概念

请详细说明。

楼主:
仔细说说

同步采样,在电网信号的采集是很重要的,市面上一般都是6通道同步采样,16位同步采样芯片价格都是100多元,有的更贵。
我看过手册,STM32最多可以8路同步采样,2个AD怎么能保证8路同步AD采样啊?这个是疑问。
既然能做,一个触发信号来了,主AD采样,同时从AD采样也开始,如果是这样的话,3个肯定比两个同步的好。
请版主说明一下3个AD比2个AD在同步采样方面好处都是那?

网友A:
STM32不能实现8路同步采样

我没有看到哪个手册说过“STM32最多可以8路同步采样”,估计是你的理解错误,你是否能把你看到的部分贴出来?在哪个手册?

请看下图,这是2个ADC同步采样的例子,图中可以看到,触发之后通道0和通道15同时开始采样,转换完后得到2个通道的采样结果,然后开始同时对通道1和通道14采样,直到完成所有安排的通道操作。这个操作是由硬件自动进行,不需软件在转换通道时进行干预。

如果是3个ADC的芯片,ADC3没有与ADC1和ADC2的联动机制,既没有3个ADC参与的同步模式。如果要实现3个ADC同时对3个通道进行采样转换,可以把ADC1和ADC2设置为上述的同步模式,把ADC3设置为扫描模式,然后为他们设置相同的触发源。

楼主:
一次触发最多可以采集8组数据

我在手册上看到是这个信息,一次触发最多可以采集8组数据

网友A:
不错,8楼提到的这个模式一次触发最多可以采集8组数据

但这8组数据不是同时采样的,而是一个采样转换完成后,在做另一个采样转换。

根据3楼的要求,你需要几路同步采样,8楼的这种模式不是几路同步采样,除非你对同步采样的理解与我的理解不一样。

楼主:
谢谢版主

这个能满足我的要求,只要两路同步就可以。不知道这个AD有没有采样保持器啊。
我先布一个板子,测试测试它AD性能,现在市面上的开发板子,参考输入都没有用标准源。建议楼主反应一下,如果没有内部参考电压,而提供开发板都是精度不高的源,这样AD精度就保证不了,好多有潜在的用户,如果不给一个明确信息,都是不敢用。

一般开发人员在选用新的片子,对片子的关键部分都是要买开发板,测试以后才投入人员开发。现在这个片子能不能提供标准参考源的板子?

网友B:
STM32的AD

  STM32的AD,有采样保持器,它的12位精度是有保证的,具体参数应该看data sheet,为了保证AD精度,可以参考ST官方的板子-STM3210B-EVAL(MB525)。

网友A:
ST网站上有一个应用笔记,是关于如何保证ADC精度的

可以作为设计时的参考。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an/15067.pdf

网友C:
请问11楼,采样保持器问题

这个保持器是单通道保持器还是多通道保持器,即是指保持一个通道转化完成后结束,还是保持一组通道转换结束?

网友A:
一个ADC模块一次只能保持一个通道

网友B:
关于采样保持器

  STM32 ADC的采样保持器,不大可能象专门的ADC那样有多个采样保持器,每个ADC模块有1个采样保持器属于正常情况了。

楼主:
开发板子用的LD1086

那位测试过ST官方的板子?它用LD1086如果是一个固定电压值,一直采集,跳动是几个数字?
一般不要跳动2个数字,就满足我的应用,那位测试过?给一个数据看看,买一个ST官方的板子还得1000大元啊

网友B:
ST官方的板子

  ST官方的板子-STM3210B-EVAL(MB525),我曾经测过,数据曾经贴在某篇帖子里,LS可以去找找

楼主:
是这个数据吧.最大误差0.14%

  曾经在ST的官方板子(STM3210B)上面测过直流,就是测10k电位器的电压(电位器的输出应该没有接电容),效果挺好:
1)~4000
    min        4058
    max        4064
2)~3000
    min        2952
    max        2956
3)~2000
    min        2027
    max        2030
4)~1000
    min        980
    max        982
5)<100
    min        51
    max        52
从结果来看, ADC转换的结果挺稳定 (ADC转换结果取了 4次的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