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 中断交流

楼主(2009-03-17):
以前听说前后台的操作模式,一般不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写复杂的算法,即使各个中断协调的很好。说是因为进中断的时候CPU不一定将全部的寄存器保护,所以会影响程序正确性。
请问STM32有这样的问题吗?
期待DX们来交流!

网友A:
楼主的推理有问题

1)“进中断的时候CPU不一定将全部的寄存器保护”,如果CPU的动作不一定,这种CPU根本不能用。楼主能举个例子,哪个CPU是这样的?

2)“会影响程序正确性”,CPU不保存寄存器,难道软件不能主动保存吗?

STM32根本不存在你说的这种原理上都将不通的问题。

网友B:
RX

STM32进中断后硬件会自动保存PC, XPSR, R0-R3, R12, LR寄存器,别的寄存器如果用到可以自己写代码保存。

这个不会是使用中断的障碍

楼主:
就比如说cortex_m3吧

它进中断时,CPU自动保存8个寄存器(r0~r3,pc,psr,r12),如果程序中用户没有保存其他的寄存器,那么中断程序里如果用到了其他的寄存器,不就会冲突了吗?

网友A:
既然中断程序里要用到其他的寄存器,中断程序就应该保存

中断程序是你自己写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中断程序用到哪些寄存器。

楼主:
那我们用C写程序的就累死了

写完程序还需要去看看汇编,看里面是不是有需要压栈的寄存器。
我用的是STM32F103,用IAR编译器。因为在写程序时,基本不需要我去关注汇编,所有程序都是用C写的。那依香水城的说法,我是不是还要去看看我的程序变成汇编后有没有用到R4~R11寄存器?
不解~

网友C:
保存寄存器是C编译器的事情

中断程序用到了哪些寄存器是由编译器来决定的,有些编译器可以由用户设置寄存器的使用规则,不同的编译器的策略也许不同。
只有编译器知道使用了哪些寄存器,所以只能且必须由编译器来决定需要保存哪些寄存器。

网友D:
c编译器替你干了……

楼主:
8楼、9楼说的对

既然是这样,那IAR编译器在编译STM32F103时,只压栈了R12和LR,另外cortex_m3自己也保护了8个寄存器(r0~r3,pc,psr,r12),那怎么保证其他的寄存器是否被保护呢?除非它编译时就没有用其他的寄存器。

网友A:
回10楼:对,它编译时就没有用其他的寄存器!

楼主:
我看出来了,

IAR在每进子函数(包括中断)时,都保护需要用的寄存器。
我特意去看了下汇编,它在进中断后,只用R1~R3和已保护的寄存器;进子函数也只用进来时保护过的寄存器。
这样就每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疑惑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