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香水城,俺知道你水平顶呱呱,能否帮我一个忙

楼主(2009-03-17):
我在使用STM32的时候碰到难题,200V直流经过电阻降压后,使用STM32对这个电压进行A/D转换,请问200V和STM32F之间是如何隔离?
1 . 如果是使用线性光耦,请帮忙推荐一个型号(也就是那些光耦是线性光耦,我使用过光耦,但是把他用在开关电路里面,还没有用在模拟上,所以我不知道)
2 . 如果是使用隔离运放,请帮忙推荐个型号(不隔离的OP07运放我就用过,隔离的运放俺就没有用过)
3 . 除了上面两个方法之外,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隔离高压200V和STM32F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只会MCU,对于电路部分我是门外汉

看看其他网友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B:
直流200V你都经过降压了

如果能降到0~3.3V范围内,那你为什么还要隔离?

网友C:
无条件隔离。珍惜生命……

网友D:
强电必须得和弱电隔离,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常识和要求

生命可贵,请珍惜生命……

网友E:
隔离运放

  隔离运放,印象里ADI有这类芯片。

网友F:
用电压互感器呀!

网友C:
HCNR200 轻易可以达到千分之二,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G:
隔离运放实际上也是先AD后DA

好不如直接加个外部AD,还可以增加精度和范围,然后通过光偶来数据传输,直流采样基本就这样做

楼主:
回答

回答winloop,因为是强电和弱电,所以需要隔离
回答Again_gyf,因为是直流,不能用变压器隔离

引用 网友F:
ST MCU ←返回版面

8楼: 用电压互感器呀!

引用 网友B:
ST MCU ←返回版面

4楼: 直流200V你都经过降压了

如果能降到0~3.3V范围内,那你为什么还要隔离?

网友H:
电阻也可以隔离呀。

一般用2个1M/0.5W电阻串联,提高安全性。

网友I:
9楼推荐的光耦线性度非常好!

网友J:
可以用霍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