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什么时候出个IO电压5V的片子啊

楼主(2009-03-18):
最近有个5V的应用,开始打算用STM32的OD加上拉,后来换其他片子了

上拉对速度影响还是很大的-----老大一个上升沿,可不耐看了
再者OD驱动咋也比不上推挽驱动的抗干扰啊

网友A:
貌似部分IO口可以耐受5V,如果要驱动,外加一个管子即可

网友B:
IO电压5V的片子

  IO电压5V的片子,没看到STM32可以支持5V的IO,STM8S倒是没问题。

楼主:
2楼审题不够仔细

网友A:
Why这么说?可否列出你的应用电路?

网友C:
LZ的担心完全多余,是你的参数没调好

网友D:
请加大外部上拉电流,即减小上拉电阻

你现在的5V上拉电阻的阻值多大?

网友A:
LZ请看这个应用,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能想的法子都想了

用IO输出5V方波信号
因为对方的输入电容较大,用1K的上拉电阻都嫌大

原来是用PIC的18F4550做的,推挽式的驱动,当然一切OK
移植到STM32后,用OD加上拉的方式就有爬坡过慢的问题了

其实外面挂3个mosfet或者三极管自己做推挽一样可以解决问题,但实在不想如此,因为好几个IO都要处理。

网友E:
单独的几个I/O处理一下应该不麻烦……

楼主:
还有个法子,就是外挂4245等Level Shift芯片

网友F:
这个法子可能行,强行给stm32f加5V.呵呵.

5V的芯片是越来越少了.

上升沿要求做到多少速度?可以考虑在上升时先推挽输出到3.3V。波形分两步走,或许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