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一下:STM32F10x的SPI怎样接收LTC2440的32位的AD转换结果

楼主(2009-03-18):
STM32F10x的SPI一帧数据为8位或16位,而LTC2440的A/D转换器在一次片选后连续输出32位结果,可以用硬件以DMA方式接收32位数据吗?怎样做?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需要用一个GPIO口控制片选信号即可

如果STM32的SPI设置为8位模式,则连续读4次;如果STM32的SPI设置为16位模式,则连续读2次。

楼主:
STM32F10X没有FIFO,可以那样操作吗?

之前的CPU带8字FIFO,可以进行连续帧发送和接收。STM32F10X没有也行吗

网友A:
没有FIFO也可以进行连续帧发送和接收

SPI从设备是在主设备发送时钟时送出数据,如果在字节或半字之间因为CPU的问题产生停顿,时钟信号也会暂停,不会造成数据丢失;对于你的从设备来说,它会在连续32个时钟脉冲上送出数据。

楼主:
这样理解对吗?

若STM32F10x连LTC2440,CPU需要提供一个I/O做片选。

一、若CPU的SPI做主机:
1、先用I/O发低电平片选信号,
2、然后向SPI写一个16位数,这样产生16个CLK,接收32位A/D结果的前16位,
3、等产生发送完中断后,再向SPI写一个16数,又产生16个CLK,接收后16位结果,
4、再用I/O发高电平片选信号,结束数据传输,
5、再用软件将两个16位数合成一个32位结果。

二、若CPU的SPI做从机:
1、先用I/O发低电平片选信号,LTC2440开始连输出32个CLK并发送32位数据,
2、等SPI接收了16位数后产生中断,先读出这个数,此时SPI数据接收寄存器为空,然后CPU继续接收后16位数,
3、再用I/O发高电平片选信号,结束数据传输,
4、再用软件将两个16位数合成一个32位结果。

在CPU做从机时是不是只要CPU速度够快,在半个CLK时钟周期内读出前16位数,就不会耽误后面16位数的接收。

网友A:
6楼描述的情况一是对的,即STM32做SPI主设备的情况

而描述的情况二则有些问题:

1)一般的SPI设备或者是主设备,或者是从设备,不可能一会是主设备,一会又是从设备,除非是支持多主结构的SPI设备。但我猜想这个LTC2440应该是一个普通的SPI从设备,不能作为SPI主设备。

2)SPI总线上的片选信号始终是由主设备发至从设备,从设备不可能主动发送片选信号,因此你的步骤1、3不成立。

楼主:
是这样的,LTC2440可以提供CLK

LTC2440可设置为4种工作方式,其中两种是1楼图示的两种时序

1、如1楼图中最上面的时序,将LTC2440图中EXT引脚接高电平,则当LTC2440的CS脚被拉低时从SCK脚输出CLK信号,从SDO脚输出32位的A/D结果同,同时从SDI脚读入A/D转换速度设置数据,也就是CPU的SPI做从机的情况。

2、如1楼图中最下面的时序,将LTC2440图中EXT引脚接地,则须由外部提供CLK信号,也就是CPU做主机的情况。

楼主:
补充一下,另附LTC2440的数据手册

补充一下,图示的两种情况都需要CPU提供片选信号,我是从谁发CLK的脚度看主从机的。

另外两种情况是直接将CS接地的情况,从BUSY脚判断转换完成情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20132314897.pdf

网友A:
还没有看10楼的手册,但从9楼描述的情况看,6楼的理解没有

谢谢,又长见识了,还真有这样的SPI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