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调试stm32f103会弹出TCK low这个窗口

楼主(2009-03-23):
我用Jlink 调试stm32f103会弹出这个窗口 TCK(pin 9)low,but should be high.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仿真还是照常可以,就是按下调试的那个按钮,会弹出两次!我用的是iar 4.42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硬件线路有问题

网友B:
你不会用的是带ST-LINK的板吧

是的的话把STLINK连接STM32 JTAG的那几个电阻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