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外部8M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9-03-23):
芯片是STM32F103VBT6 Y版
选的HSE做系统时钟,RCC初始化正确,RCC程序用的是ST给的最通用的子程序块。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放在另一块板子(STM32F103VBT6 Z版芯片)上运行正确,晶振起振。
12脚13脚刚开始有电位,也起振一会,示波器测有波形,但过不久就没有波形⊙﹏⊙b。断电复位再跑程序晶振就自此不起振了。此时
我用的是JLINK仿真的,把JLINK断开还是不见晶振起振,检查该芯片引脚电压正确都是3.3V左右。芯片可以通过JLINK烧程序。

嘿嘿,应该不是芯片版本的问题吧。芯片电压正确可以烧程序,应该也没有损坏。又检查一遍硬件电路,换了一个晶振,晶振电路没有问题,真实奇怪乎!⊙﹏⊙b

网友A:
“换了一个晶振,晶振电路没有问题”——晶振坏了?

楼主:
换了,晶振是好的

晶振放在其他板子上可以的

网友A:
【AN2867】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

如果有问题的这块板上换一个晶振还有问题,有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或OSC_IN/OSC_OUT管脚坏了。

关于晶振电路的设计,请参考下面的文档。

【AN2867】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应用笔记中文参考译文如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8231910906.pdf

楼主:
我板子的电路是参照万利的原理图

至于晶振当然是最通用的接法,并的2个20P电容,晶振也是选用市面上最通用的那种。芯片是从利源那新买的啊,管脚电压是正确,怎么会一下子就坏了?是刚开始起振然后断电上电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