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5):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我也正在寻求,如何下载的问题!·

楼主:
谁知道

谁知道,谁用万利的板子实现过IAP功能。

网友B:
请看AN2557关于IAP的例子

下载IAP与使用什么工具无关。

网友C:
很多人在做IAP,有时间详细写下我的eagleIAP实现细节

供大家参考。

楼主:
七七七

问题已解决

楼主:
to McuIsp

能先讲点大体吗?比如说怎样能把程序烧进去

网友B:
回7楼:IAP程序与其它程序的不同之处只是功能不同

没有什么特别的下载方式,只要使用下载其它程序的任何方法,都可以下载IAP程序。

网友D:
我的IAP是使用手持万用在线编程机,用ISP方式写进去的

我的mcuisp下载程序有个免费的IAP功能,可用于调试过程,加密性能较低。

一般IAP会利用STM32F芯片的唯一序列号来提高抗**性能,我的IAP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而且手持机是脱机使用的,方便批量生产线上使用。

特别是有的设备有生产测试程序和出厂程序,用IAP/ISP方式就很方便。不需要费脑筋把测试功能和使用功能整在一起,也节省FLASH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