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256读写失败

楼主(2009-03-25):
24C256读写失败
24C256读写失败
程序停止在了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测试i2c引脚都为低电平

//------------------------EEPROM 24C256 API---------------------------
void        GPIO_I2c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

}

void I2C_24c256Init(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GPIO_I2c_Init();

        I2C_InitStruct.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
        I2C_InitStruct.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
        I2C_InitStruct.I2C_OwnAddress1 = I2C_Slave_Adress7;

        I2C_Init(I2C1,&I2C_InitStruct);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1,ENABLE);
        I2C_Cmd(I2C1,ENABLE);
}

void I2C_24c256ByteWrite(u16 WriteAddr,unsigned char Byte )
{
        NVIC_SETPRIMASK();
    // Start the I2C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not recommanded, stupid way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EE24C256_ADDW,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en get ACK, means Set Success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地址高位
        I2C_SendData(I2C1, (WriteAddr>>8));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地址低位
        I2C_SendData(I2C1, WriteAdd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SendData(I2C1, Byt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NVIC_RESETPRIMASK();//开中断asm("CPSIE I");
}

void    I2C_24c256ByteRead(u16 WriteAddr,unsigned char  *Byte )
{
        NVIC_SETPRIMASK();
        // Start the I2C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not recommanded, stupid way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EE24C256_ADDW,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en get ACK, means Set Success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地址高位
        I2C_SendData(I2C1, (WriteAddr>>8));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地址低位
        I2C_SendData(I2C1, WriteAdd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Send7bitAddress(I2C1,EE24C256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en get ACK, means Set Success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Byte = I2C_ReceiveData(I2C1);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NVIC_RESETPRIMASK();
}
硬件没有问题,我使用模拟i2c的方法可以正常的读写
查看寄存器 busy 一直为 1

网友A:
busy状态位当然为1咯

因为总线电平都是低,只要一使能I2C模块的时钟,BUSY@SR2马上被硬件置位。这样的话,再想进行I2C通信,当然不能成功。

请用置顶帖子中2楼的那个。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主要是想知道我怎么错了,错在哪了??
呵呵
也许大家没有时间帮我看

网友A:
通信之前要保证

1。总线电平都处于idle状态,高电平
2。I2C的两个状态寄存器的状态值正确,一般应该都为0

楼主:
回 通信之前要保证

我的状态是
I2C的两个状态寄存器的状态值正确,都为0

总线电平都处于低电平,有上拉,不知为何故?
把24c256焊掉状态为高

24c256和硬件电路是正常的我用模拟i2c的方法可以正常的读写

网友B:
总线电平都处于低电平是不对的,这时I2C不能工作

好像你的24C256有问题。

楼主:
回好像你的24C256有问题。

我用模拟i2c的方法可以正常的读写,24c256就没有问题了吧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自己再顶一下啊
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通信之前的总线电平问题

我很奇怪,I2C通信之前,跟后来用GPIO模拟还是用软件库没有关系,问什么一个情况下是总线正常电平,一个情况下总线电平不正常呢?

楼主:
问题没解决

顶顶顶
顶到问题解决为止

网友A:
我问你

I2C通信之前,跟后来用GPIO模拟还是用软件库没有关系,问什么一个情况下是总线正常电平,一个情况下总线电平不正常呢?

网友B:
I2C通信之前总线就变低,为什么会与I2C程序有关呢?

程序还没有运行,怎么能怪程序呢?

网友A:
还要确定两件事

第一,是一上电,还是I2C通信了一段时间后,总线电平不正常;

第二,到底是STM32还是24C256拉低了总线电平。

网友A:
呼唤lz

你把问题说清楚了,我们才好帮你解决啊。

楼主:
回楼上几位

I2C_24c256Init()
之后电平就变低了,电平是被24c256拉低了
改变I2C_Speed后有时会影响,使电平变高,再改变又会死掉
偶尔可以执行到I2C_24c256ByteWrite(u16 WriteAddr,unsigned char Byte )中的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有时可以执行到I2C_24c256ByteRead(u16 WriteAddr,unsigned char  *Byte )中的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网友A:
通信之前的电平问题

就是说,板子一上电,电平还是正常的;执行了I2C_24c256Init()电平被外部的24C256拉低?

那么,
1。进入I2C_24c256Init()函数,看看哪句话使得电平变低的;
2。使用置顶帖子里的2楼方法,也会这样么;

楼主:
回楼上

我在看看

楼主:
通信之前的电平问题

我这上电之后就被拉低了
偶尔是高的,没有初始化的时候就已经是低了,初始化之后还是低,外部有上拉
是开漏的引脚
我想一定是被24c256拉低了

网友C:
出错时复位一下MCU

出错时复位MCU,别松手直接量该点电平,就知道MCU是否在拉低这根线

网友B:
上电之后在STM32还没有操作之前,总线就被拉低

你最好用示波器看看,上电时I2C线上是否有干扰信号。

可以尝试先把I2C管脚初始化为GPIO模式,然后在SCK脚上输出一个时钟脉冲,看看I2C总线是否变高,如果没有变高,再输出一个时钟脉冲试试看,如果连续输出8~9个时钟脉冲还不能让I2C总线变高,则表示这个I2C设备有问题;如果发现I2C总线变高,则停止这样的尝试,可以调用I2C的初始化程序了。

如果上电后SCK就是低电平,而且又不是STM32拉低的,那么很可能你的24C256坏了。

楼主:
回复汉之云

按照你的方法得到的答案是cpu拉低了总线
但是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汉之云

按照你的说法是cpu拉低了总线
但是解决的办法还是不知道哦

楼主:
回复香水城

gpio可以正常的输出脉冲

但是在上电后即使没有进行任何操作scl 和 sda 也会变低

在复位状态下scl 和 sda和高电平

网友B:
我想要确定上电后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含义

如果是在main函数开始设置了断点,停止调试,那么你说的现象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芯片坏了。

网友A:
STM32从SRAM启动

上电;然后复位键按下,这个时候你说总线高电平,释放复位键后,总线变成低电平?

STM32拨到从SRAM启动,也是这样么?

网友C:
来个不动脑筋的

把MCU的2个 I2C管脚到上拉电阻间的线割断,各加个小电阻,<1/5上拉电阻(保证MCU拉低后EEPROM能识别出来),然后从复位开始测EEPROM管脚波形,如果是MCU拉低,则该点比gnd高一点;如果是EEPROM拉低,则该点接近gnd,你就可以抓住到底何时MCU违反i2c协议向EEPROM伸出了魔爪。

网友A:
串联小电阻,看谁拉低的

如图本来I2C的连接都是有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并且双方的端口配成Open-Drain。
现在加上一个2K的测试电阻。测试原理是当MCU发送低电平数据时,E2PROM释放总线,MCU将总线拉低,那么A点à 0V ,B点à 3.3V/6=0.55V;当E2PROM发送低电平数据时,MCU释放总线,E2PROM将总线拉低,那么B点à 0V。 通过测试B点电平可知最后是谁将总线拉低了。选择测试电阻阻值2K,是因为低电平为0.55V时,仍能满足总线上电平要求,保证通信正确。

网友C:
lut1lut1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A:
呼唤LZ,26楼方法试了么

我们大家都眼巴巴着等待着你的反馈捏~~~

网友D:
确定这样能正常吗?

或者说,确定这样设置后产品不会出问题吗?有大批量验证过吗?

我们都是做产品的,不是在实验室里玩,一旦发货出去有问题,后果很严重的。所以,我现在还是改成模拟I2C。等出官方解释再说吧。

网友A:
ls问的是什么意思啊?

“确定这样能正常吗?”

哪样设置啊?

楼主:
回复各位

我还没有试在ram下的情况
27楼28楼的观点不敢测试呵呵

网友D:
“置顶帖子中2楼更新好的”就是这个I2C程序。

程序我看了,也试了,的确提高了可靠性。lutllut能否把这个程序做个测试报告出来,比如和串口中断,看门狗等应用程序混合在一起,然后对EEPROM进行随时读写若干小时。 现在大家多STM的I2C都不解,就因为少了官方的可靠解释。

另外问lut1lut几个问题:

NVIC_SETPRIMASR()是关总中断吗?

systick被占用了。虽然有变通方法,比如在systick里面用累加器。但我能否用普通的delay延时来代替,可能不会太准,但影响应该不大吧。因为做模拟I2C的时候都是这样延时的。

网友B:
请31楼注意:27、28楼的建议是在帮助你分析问题,不是解决

你的问题很怪异,在没有分析出来原因之前,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网友A:
to LZ

1。让你拨到从SRAM启动,是为了确认到底是STM32 还是 E2PROM 拉低了总线。

2。27楼 和 28楼 的办法,你可以不试,毕竟还要焊电阻,但是这是一个普遍通用的测试总线上是MCU 还是 E2RPOM 发送的低电平。也是为了看出错时,谁拉低了总线。

之所以让LZ试一试1。或者2。是因为,STM32上电拉低总线,根本不可能~~~

楼主:
to lut1lut

我在试在找ram.icf
heh
我这没有以前总是在flash中调试的

网友A:
to alenthj

1.差不多就是关总中断,就是让执行关键那段代码时,不能被其他中断打断。

2.可以用delay,但是软件延迟不好的就是当CPU频率配置变了,软件延迟的时间也变了。其他到也无大碍。

网友A:
to LZ

让你把启动开关拨到从SRAM,没有让你把程序下载到SRAM中运行。

你不要去修改任何项目的配置,不用改连接文件为ram.icf。只需把BOOT0和BOOT1设置从SRAM启动。

举手之劳,请你快试一试。

楼主:
回lut1lut

从ram启动是scl和sda是高电平

网友A:
就是咯

说明你的flash里面是错误的代码,比如说master read搞不好,就可能通信错误,非正常结束,导致slave没有释放总线,拉住了总线。

从SRAM启动,不受芯片内部错误代码影响。

楼主:
回 lut1lut

谢谢,我现在先不搞它了,先用io模拟的用吧
晕死了!!!!!!!!!!!!!!

网友B:
“春华秋实”,楼主的名字?

网友A:
LZ,别跑

你还没有告诉我,用置顶帖子里的2楼的办法,好用不呢。

楼主:
我没有使用置顶帖子里的2楼的办法

我是在ucos下跑到
systimer被使用了,也没有修改,不过我下载下来收藏了
呵呵
回复香水城
我的名字是春华
呵呵

网友E:
总线被24c256占用了,不要上来就把I2C的ACK使能

看了hawk05兄的帖子,受益匪浅啊。
楼主说的问题肯定是在读24c256失败后出现的吧。24c256进入了从发送模式,但是没有收到NACK位,所以一直处于发送状态(占用总线),例程里边初始化I2C时就把ACK使能了,问题就出在这里。STM32根本就都没有发起通信,但是它会对24c256发送数据发送ACK。所以建议初始化I2C时不要使能ACK,而是在进入主接收模式前打开ACK,通信出错或者退出主接收模式后禁止ACK。

网友F:
跟我的STR912差不多

我的STR912  在读完数据之后也是 busy老是 “1”  汗

网友F:
网上有很多人写好了24cxx的程序啊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