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GPIO口置不了位啊

楼主(2009-03-25):
悬空,没有接外围电路,PE置高位不起作用哈,拿来做一般IO用的
程序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E.01-03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主程序中
  printf(" Try Again!!");

  GPIO_SetBits( GPIOE, GPIO_Pin_1);
  GPIO_SetBits( GPIOE, GPIO_Pin_2);
  GPIO_SetBits( GPIOE, GPIO_Pin_3);
  //GPIO_SetBits( GPIOE, GPIO_Pin_4);
  //GPIO_SetBits( GPIOE, GPIO_Pin_5);

网友A:
请打开对应的时钟

楼主:
可以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最近老是犯迷糊,调那么多多板子,谢谢香版,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