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外扩SRAM跟PSRAM

楼主(2009-03-25):
请问香主,
   如果外扩PSRAM的话,是跟SRAM相同吧,还有软件上面的改动大不大?或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还有一个常识的问题想问一下:SRAM跟PSRAM还有SDRAM的区别。谢谢·
    有没有这样用过的人?请教一下,

楼主:
只有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我没用过PSRAM,但PSRAM跟SRAM的接口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PSRAM跟SRAM的接口是一样的

SDRAM与他们完全不同,驱动方式不一样,还需要不断地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