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高手过采样的问题?

楼主(2009-03-26):
    我要用到两个个16位的ADC,对速度没有要求,但是要求保证精度。看了stm32的手册,上边讲是应用过采样技术将提高ADC的精度。感觉很不错,这样我就能省两个ADC的钱了,降低了不少成本。
    我现在想确认一下ADC的精度是否真的能被提高,而不仅仅是分辨率。提高精度有多大难度。望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ST

我认为ST应该出个关于过采样的检测报告

网友A:
你的精度要求多高?

不过按普通标准来说,12BIT的内嵌式ADC想靠过采样达到16位基本上不太可能。

楼主:
这个问题很复杂吗?

我搜索了整个论坛,没有找到一个贴。这个问题很复杂吗?没人做过吗?

楼主:
能到14BIT吗?

能到14位精度吗?难点在哪里呢?

网友A:
实际情况与理论的差距

理论上讲,只要时间足够长,白噪声频谱足够宽,你的信号足够稳定,变化率足够慢,过采样可以做到更高的精度也没问题。但实际上这些条件在真实的条件中常常很难满足,特别是在有外界噪声的情况下。

实际上如果你使用外部的16位ADC,能够达到其标称的指标,已经可以好好吹吹了 :)

楼主:
外部16位ADC

   我单纯测了一次下外部16ADC的精度,没问题,最差能到15位。

网友B:
过采样也达不到16位

高速采样,是可以提高分辨率,采样时间长可以提高精度,但是你的结果是一个正态分布,平均值保证你结果分布到正中间,但是还回有偏大偏小值,只不过几率低而已

楼主:
看来过采样还是有点复杂

   还是用外部AD吧,没有检测报告,不敢用。

网友C:
过采样是一种MCU以外的技术,与STM32无关

这个软件技术的可行性已经论证了。

既然这个技术与芯片无关,我们就没有必要出检测报告。

楼主:
技术可行,做得好坏就可自己了

网友D:
应用过采样技术将提高ADC的精度,唉!

这个问题怎么讲呢?
如果是对于直流信号的测量,而且系统的噪声是白噪声,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如果是交流信号,或者是瞬变信号,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如果你用的是开关电源,你可以试一下效果,当然,如果你对电源进行了处理,就另当别论到了。
这种方法,就像有些人说的,不用管模拟信号,只要给我数字信号,我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样可笑。记住,没有数字,只要模拟!
永远记住一句话,不要用数字去解决模拟问题,如果这个方法真的是万金油,还有人去买16bit,24bit的AD?
唉!
欢迎拍砖!就怕没有争论,人云亦云,难难难,做人难,明明知道很多东西是不对的,但是不能讲!这个问题,就像嵌入式一定要上操作系统一样可笑!!!

楼主:
分析得有道理

  老狼说得有道理,我测量的是直流信号。但是噪声不能保证是白噪声。看来是不能用过采样技术了。

网友E:
很精彩的讨论,6楼、8楼、12楼都是正解

过采样确实有太多太多的局限性,而且也和用什么ADC、什么CPU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