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利板上的STM32坏了。STM32芯片有点让人担心

楼主(2009-03-26):
我的万利板才用了1,2个月。

今天晚上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ISP功能也不能用。同样的程序和工程下午还可以用的。而且ISP一直都是可以的。现在程序不能下载,ISP也不能用。可以相当肯定是苾片坏了。

论坛上好象也经常有人说苾片坏的。STM32苾片为什么那么容易坏呢。现在真的不太敢用在产品上。

网友A:
先说说你做过什么

比如你把错误的电压接到STM32上,或把电路板与什么东西短路,它肯定是非常容易坏的。

网友B:
哈哈

试验阶段,哪个芯片都容易坏:-)

楼主:
没有加什么电压啊。

在万利板上的,没有另外接线。只是实验一些程序而已。就是有时带去公司,有时拿回家里。只接了USB作电源,还有串口。

网友A:
做静电保护了吗?带来带去有没有碰掉什么器件?

看看晶振还在不在,为了方便更换,这个板上的晶振是插在座上的,容易掉下来。

再说,哪个产品是这样裸奔的?可以在没有外壳保护的情况下让人带来带去?

楼主:
万利板上确实没做什么静电保护。

但是我玩的开发板其实也不少了。也是这样带来带去的,基本上没有坏过的。

只能说STM32比较脆弱。而且论坛上经常看到人说什么芯片坏,管脚坏的。其他的苾片没有这种事。

用过PIC,51就没发生过这种事。

楼主:
不是晶振掉了。

不是晶振掉了。我的程序是用内部晶振的。

网友C:
我有一片103ZE的坏了PB7
还有一片对地短路

网友D:
烧个芯片很正常,尤其是试验间段..

网友E:
正常

偶的板子也坏过,不过是IO.nxp的2292........
这种事情,多半还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F:
谈谈我这的情况

我的同事做实验时倒是经常碰到烧这个芯片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在测量端口电平时不小心将两个I/O口短路造成的,现象都是端口坏掉但其他功能正常,有时候芯片也会发热不能再用,不过觉得正常使用应该没那么容易就坏掉吧,我用过的其他芯片偶尔短路倒是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一直没敢上来说这事,因为我水平很臭,怕被坛子里的高手扔砖头,今天路过随便聊聊。

网友G:
现在程序不能下载,ISP也不能用。可以相当肯定是苾片坏了

这么说武断了点吧。

有没有弄个Access Port看看为什么不能ISP阿?

网友H:
40几块板子中

有一只STM32能运行以前下载的程序,但仿真器再也擦写不了程序,也不知是不是芯片坏了,有空再研究他

楼主:
什么是Access Port呢?

请问13楼,什么是Access Port呢?

ISP应该是固化在STM32里的吧。然后改变boot跳线才运行的,难道还有可能修改吗?

网友G:
Access Port是个串口监视软件

适合于不想用示波器看波形的懒人,可以看看串口上到底发了些什么数据,导致ISP不能正常运行。但如果是串口信号异常,那就只能用示波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