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被静电打了吗?

楼主(2009-03-27):
IO口被静电打了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我发现PE口的两个IO口永远是低电平,不知道是不是被静电 电到了,STM32能经受住多大的静电?

网友A:
STM32的数据手册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在STM32的数据手册,记得是数据手册,不是参考手册,有一个章节叫“EMC characteristics”里面有关于STM32的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的参数,记得看的时候注意它的测试环境。

楼主:
2000v太小了,人体带电最高可能上万伏

看来我的IO口是不行了,但是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个口离得很远,板子也没有上电,如果静电从一个口进去,那另外一个口也不应该坏啊,香主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