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SP下载不了,为啥????

楼主(2009-03-30):
本来好好的,现在下载不了了,不要说我BOOT0和BOOT1设置不对?
可以肯定是正确的

是人品问题?还是STM32的ISP存在问题(下位机?上位机?)

用仿真器擦除了flash,依然进入不了

开始抓狂了~~~~~

楼主:
有人会问,是不是串口不行呀?

OK,向串口发送 7F 返馈 7F 79,嘿,应该去除了串口问题了吧

网友A:
发送7F,反馈是79

怎么多了个7F?

另外,你既然已经看到了7F,79,不妨多看点吧,把串口通信的数字都发上来,帮你看看哪里出错了。

楼主:
o no ,可怜我的103ZE

收发脚短路了,唉,换一个,唉,脆弱的STM32

网友A:
汗,可怜的103ZE

壮志未酬身先死

网友B:
短路?你的上位机是PC吗?

STM32的收发脚短路还是232上的收发脚短路?

如果上位机是PC,PC机的电源线是否良好接地?PC机的电源是否与STM32供电共地?如果没有共地,两边的电压差足以打坏STM32或任何其它器件。

楼主:
上位机是PC,嘿嘿

希望早些出的几十台机器没问题吧

还好,只遇到一块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