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香主,求教。。。。

楼主(2009-03-30):
想用STM32F做一款以太网的控制模块。我想用它来控制以太网芯片,比如RTL8019AS  ,RTL8201BL,这些以太网芯片都是用数据线,地址线啊进行连接的,我想用GPIO去模拟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进行芯片间的连接,不知道想法可行与否?
附:我还想用SPI去连接另外一款以太网芯片ENC28J60,这个方法别人已经实现,可是我不会写驱动,呵呵。
香主帮忙指指路吧,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那种ISA接口的片子

还是用总线方式访问比较方便,话说STM32又不是没有带总线的片子.
SPI方式就无所谓了,哪个片子都行.

网友B:
可以用GPIO模拟,也可以用带总线的型号,也可以用SPI接口

关于如何使用STM32,如果操作STM32对外围芯片的接口,我们可以在此讨论,但是关于如何对以太网芯片编程、如何配置以太网芯片,我就帮不上忙了。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那么  我想用总线的方式去控制外围电路。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在STM32上如何实现?
PS,我是新手,学STM32不到3天,问题很弱,大家不要见怪,谢谢

楼主:
问wlq-9

wlq-9,如果我用ISA总线的以太网芯片,用GPIO能直接连接这些芯片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