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IAR J-LINK 下载调试提示

楼主(2009-03-30):
could not stop register MSP:

flash download 已经完成,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你在这次下载前

你下载什么代码到芯片里了?

楼主:
可能是我下载了低功耗处理的代码

网友B:
请先把BOOT0/BOOT1转到RAM启动,再手动按复位按钮复位芯片

然后再重新下载程序。

问题是上次低功耗处理的代码妨碍了这次的下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