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如何在STM32中产生38khz的红外载波?

楼主(2009-03-31):
在STM32中产生38khz的红外载波,大家都有什么方法?(先说声谢谢)

网友A:
使用定时器的PWM模式,直接用软件调制

网友B:
使用Timer产生

我测试个这个功能,能够发送出红外所需的38khz,并用它发送数据。

网友C:
使用内置的串口做红外收发不可以么?

网友A:
STM32内置的串口可以做IrDA通信,不是用于38kHz的红外载波通信

虽然2者都是红外通信,但通信协议不同。

网友C:
解码38K的红外怎么做呢?

发送应该容易控制,用定时器应该容易实现,但是界面怎么判断呢?有没有思路?

网友A:
市场上有带解码38K的红外接收头

这种接收头很常见,很容易买到。MCU可以直接从这种红外接收头读出卸载后的数字值。

网友(2010-08-21):
请问楼主,你做好了吗,我最近也做这个,遇到了问题,想请教下,我QQ513246017,能联系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有人会的话加下也行,请教个问题,好几天都没有解决啦,台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