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收发同时用DMA功能可否?

楼主(2009-04-01):
如题,不知道有人做过没有,
我只看到它只有一个CNDTR,并没有区分收和发的。所有有此疑问!

网友A:
串口收发可以同时用DMA功能,但需要使用2个不同的DMA通道

一个DMA通道不能完成同时收发,但可以实现不同时收发。

楼主:
谢谢,解释精辟

网友B(2010-12-01):
串口的DMA发送和接收是两个通道,且有一定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