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关于STM32的PWM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用stm32的tim1做PWM输出,驱动三相无刷无传感器电机,参考了ST历程里面的7PWM_Output,PWM输出正常。现在在换相函数里面需要将PWM输出的4路关闭,置高电平,另外两路输出PWM,但是现在用下面的代码关闭不需要的4路PWM时,只能置低电平,请教该怎么改动才能在关闭以后默认输出高电平
void PhaseCharge()
{

     if (step == 1)
  {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N_Disable);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3, TIM_CCxN_Enable);

    step++;
.
.
.
.
.

网友A:
个人意见

参考一下Reference Manuel的Table 56
我觉得配置一下寄存器TIM1_BDTR的OSSR位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是错误的

楼上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OSSR位置0的话只能使PWM端口输出0电平。正确的方法请参照TIM1的“12.3.14 6-step PWM generation”章节(V8版用户手册),具体为:
使对应PWM通道的CCMRx寄存器的OCxM位配置成-101,即强制高电平输出(Force active level mode)模式。

楼主:
测试了一下

好像二楼的方法不行,三楼的方法能关掉PWM的输出,但是关掉一路的话跟它反相那一路也会被关掉,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