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系列能驱动4个4通道的光藕吗?

楼主(2009-04-03):
仔细看了英文版的STM32F103系列的手册发现最大VDD,VSS通过的电流是150ma,单个I/O的拉电流和灌电流的能力是25mA,如果同时驱动4个4通道的TLP521-4,光藕每个通道要10ma,这样直接驱动是不是不行?必须加缓冲芯片吗?我考虑线路板的面积

网友A:
STM32F103系列VDD与VSS通过的最大电流是150mA是个硬指标

如果超过这个极限,芯片有可能产生不可恢复的损坏,请慎重考虑。

楼主:
谢谢,还是加缓冲

楼主:
请香水再看看

如果是驱动ADI的磁隔离芯片呢,参数如下:共64个通道如何可以直接驱动吗
3 V operation
0.8 mA per channel maximum @ 0 Mbps to 2 Mbps
1.8 mA per channel maximum @ 10 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