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香水再看看,驱动64路ADI隔离芯片

楼主(2009-04-03):
请香水再看看

如果是驱动ADI的磁隔离芯片呢,参数如下:共64个通道如何可以直接驱动吗
3 V operation
0.8 mA per channel maximum @ 0 Mbps to 2 Mbps
1.8 mA per channel maximum @ 10 Mbps

网友A:
这是什么??

楼主:
请看看驱动ADI磁隔离芯片

用一片103驱动15个4通道的磁隔离芯片呢,上面是磁隔离芯片的功耗参数

网友A:
考虑STM32的整体驱动能力,要看2个方面

一方面是要考虑整个芯片的总体电流,进入VDD和流出VSS的电流需要分别满足STM32数据手册上,第5.2节表6的要求:

另一方面,要考虑每个I/O端口的驱动能力,这部分的性能在STM32数据手册的第5.3.12中列出:

以上截图摘自STM32F103x8/B的数据手册,如果你使用其它型号,请参考对应的数据手册。
相关链接: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3587.pdf

网友B(2009-08-13):
可以驱动啊,ADUM隔离芯片本身几乎不需要什么驱动电流,那个功耗是相对于电源来讲的,我不能贴图,有问题可以MAIL我呵。miaozengxu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