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2问题

楼主(2009-04-08):
使用j link调试一切正常
但是将jlink 除去
重新上电串口2不工作了
其他的程序都是可以正常的工作
唯独串口2
请路过的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顶啊,路过的高手呢

路过的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这个。。。

你怎么知道有jlink时一切是正常的?你又是怎么判断没有jlink时别的程序是正常的?你怎么判断没有jlink时串口2没工作?你的代码都处理了哪些别的事情?

jlink插与不插的区别在于复位信号,别的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这个。。。

不好说,5个串口都用过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