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的Stm32F103ze Flash坏了?!

楼主(2009-04-10):
   这段时间在玩这颗片子,用RVMDK+Jlink调试环境,大概两周后,发现用jlink调试的时候下载不了程序了,老是蹦出对话框"cannot stop arm device"。上网查一了一下,说是片子执行了random instruction,把jtag disable了,于是把启动模式改成sram,然后就可以进入仿真模式了,此时再对flash空间擦除,然后再掉电、切换到Flash启动方式,可以下载程序到Flash了,但是只有一次成功,接下来就fail了,"cannot stop arm device"!
我晕倒,是什么问题呢?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给指点一下,看了stm32的flash可以到30k次的啊,难道有水?

网友A:
有可能是你下载的程序问题

     我上次调试USB也出现这个情况,我也以为是芯片有问题了,
     最后我从SRAM启动,擦除FLASH后,换其他程序就没有问题了,然后才知道是程序有问题。
    你也可以这样试下看看!

网友B:
楼主不是已经说了是因为程序的问题导致

如果下载进取同样的程序,当然还是会发生同样的问题。

再请看看下面文档的第68页: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

楼主:
问题依然存在

    我试过二楼的方法,只能成功一次,第二次就挂了。
    但是用Jlink Flash下载就没问题,校验也都过了,Flash应该没坏。

    难道我的板子电源不稳?

网友C:
不一定是电源问题,也要看你的代码

如果你的代码一上电就要求STM32进入低功耗或低速运行(导致总线的速度小于JTAG的速度),同样也会出现“cannot stop arm device”错误。

楼主:
怀疑 keil 有问题

使用jflah 下载、校验都成功,而且程序正常运行
这说明falsh是好的,问题只有在rvmdk这个环节了。

我用的是3.5,难道新版本有bug :(

网友D(2009-06-25):
LZ看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好像MDK用过软件仿真后,红框里那部分东西就没了,再用J-link调试时就会出问题。我就遇到过问题不过,没注意什么提示,把这个地方添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