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 visual programmer如何烧STM8

楼主(2009-04-11):
版主:我用st visual programmer烧录STM8后机器不动作,用STVD烧录OK,是不是烧录设定有问题,请告知我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A:
打开STVP

Configure里面选工具RLink,编程模式选SWIM,选你的型号,对Flash Size不对封装。进去,File导入你的S19文件,在memory区域选择Options标签,设置编程选项位,即可。

有问题,你还是直接给我邮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