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被编译器优化掉了关键的语句

楼主(2009-04-13):
DMA_UART1Tx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1->DR;

我使用的是MDK 3.22a版,在编译时上面这行被编译器优化掉了,我取消了优化设置选项,但还是没用,这行还是被优化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你需要使用volatile修饰符

对于编译器来讲,以后没有用到的赋值,它认为是无用的操作,所以优化掉了。

关于你这个语句,从字面上看也确实没有意义,你为什么要把USART_DR寄存器的内容传送到假定为DMA基地址的变量中?这是2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除非你给变量起了一个迷惑人的名字。

楼主:
不是要传寄存器的内容

我的本意是要把串口接收寄存器的地址值赋值给DMA的外设地址寄存器,那该如何写这一句呵?C用的不是很熟,请指点一下。

楼主:
明白了,指针理解不够

应该这样写的:
DMA_UART1Tx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1->DR;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