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usb

楼主(2009-04-13):
香主帮帮忙吧:
我用万利199板,demo利程能运行,但不能放断点,
移植到自己程序,出现下面问题.程序在demo板上运行.
void MASS_init()
{
  .....
  /* USB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 Wait until device is configured */
  while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
    NOP_Process();总是停在此
  }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网友A:
要在哪里放断点?

调试USB程序是不能随便放断点的。

网友B:
LZ 估计是想在读写memory的地方设置断点

一直停在nop_process(),大多数是因为PC没有检测到usb cable插进来,就是没有检测到上拉电阻,一直没有开始枚举。

万历199的板子上好像有个GPIO控制usb_en。这个移植到你自己的板子上可能也需要修改。

楼主:
usb

谢谢!
    问题是我想分步跟踪一下,但万利的程序无法放断点,具体是不管断点放在
那个位置,电脑已连上而无法进入调试断点.
    上面错误是USB初始化时死在那里过不去.

网友A:
不放断点有问题吗?

我在2楼就说过“调试USB程序是不能随便放断点的”,如果不放断点没有问题,那么肯定是断点放置的位置不对。

楼主:
不放断点没问题

麻烦帮忙指点一下应咋样调试usb,无法看到数据

网友A:
什么程序?无法看到什么数据?

一般来说,不能对USB的程序进行跟踪调试,只能在某个怀疑有问题的地方放置断点,并在停到断点后查看相关的数据变量是否正确,确认正确后,不能够直接继续运行,而应该复位整个系统,清除断点或把断点移到下一个需要查看的地方,从新启动程序,从新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