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有哪些IO口支持5V电压呀?

楼主(2009-04-14):
STM32F103C8T6有哪些IO口支持5V电压呀?

网友A:
找数据手册吧

我无语。。。。。。

网友B:
看多了,就不会无语了。

看数据手册,pin definitions表格,表格里面“I / O level(2)”栏的显示“FT”的都是容忍5V电平信号。

楼主:
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ST MCU ←返回版面

2楼: 找数据手册吧

我无语。。。。。。

  老大,新手接触STM32肯定是有低级的不明白的问题.不想回答就算了,态度也无需这样吧!

网友A:
对不起,向你道歉。

对不起,向你道歉。是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