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M的DMA请求

楼主(2009-04-14):
当TIM产生更新事件可以产生DMA请求,是不是可以定时的控制DMA的数据传送?

网友A:
可以,但你要清楚需要控制DMA进行什么样的数据传送?

楼主:
就是普通外设到RAM的数据,比如从ADC和RAM的数据传输

网友A:
从ADC和RAM的DMA数据传输是由每次ADC转换结束产生DMA请求

你当然可以用TIM产生更新事件产生DMA请求,但是你必须保证TIM产生DMA的请求与ADC转换结束保持同步,否则容易造成读出数据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