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ULINK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小弟刚买了个ulink,但是上电后JLINk似乎是好的。但是KEIL里面提示找不到设备。

楼主:
下面是ulink的截图

楼主:
那位高手能不能帮小弟看看啊。或者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给小弟学习下啊。先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将Ulink停用,然后再启用试试看。

楼主:
圈圈

圈圈,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ULINK这个啊

网友A:
在USB总线下面。如果没有,可能是你的ULINK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