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HSE/128能代替LSE作为RTC时钟源吗?

楼主(2009-04-16):
各位路过的高手请赐教!
我有个项目,用了外部硬时钟,但也用到了RTC,对RTC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用LSI作为时钟源误差就太大了,而使用LSE呢需要买晶振和电容,成本又加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使用HSE/128能代替LSE作为RTC时钟源?

使用HSE/128作为RTC时钟源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使用它有那些优缺点?
请路过的赐教!!!谢谢!

网友A:
在STM32的设计上就是把HSE/128作为RTC的时钟源之一

根本不是代替LSE的问题。

与LSE相比,使用HSE/128有2点不同:
1)VDD调电后,HSE将不能靠VBAT维持运行,即使有VBAT,RTC的内容可以保持但不再累加运行。
2)HSE/128的频率应该会与LSE不同,RTC的设置参数需要做调整。

网友B:
直接用timer吧。

定时器+软件, 实现RTC功能。

不要LSE

据说,STM的LSE是个垃圾。

网友C:
真的吗?楼上,怎么个垃圾法,还准备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