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好冷清呀,版主。。。(附I2c源码)

楼主(2009-04-16):
玩这个片子一年啦,可没找到战友呀!我的qq是8814405,有搞这个加我,最近有其他项目,暂时没搞,逛到这里,str9还是冷冷清清,悲哀呀。。。。看到有人问I2C问题,贴上我以前的代码,看能不能借鉴?算是推广一下了!

/*******************************************************************************
* Function Name  : SendI2C1Data
* Description    : 发送I2c1的数据
* Input1         : I2c1地址
* Input2         : I2c1数据指针
* Input3         : I2c1数据长度
* Output         : None
* Return         : 1:成功  0: 失败
*******************************************************************************/
unsigned char SendI2C1Data(unsigned char I2cAddress,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j=0,timeup=500;

    //I2C_Cmd (I2C0, ENABLE);
  I2C_GenerateStart (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do
  {
    j++;
    if(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break;  // EV5
  }while(j<timeup);
  if(j==timeup) return 0;

  /* Send I2C1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I2cAddress, I2C_MODE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j=0;
  do
  {
    j++;
    if(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D) ) break;  // EV6
  }while(j<timeup);
  if(j==timeup) return 0;

 // while(!I2C_CheckEvent(I2C0,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EV8
  /* Clear EV6 by set again the PE bit */
  I2C_Cmd (I2C1, ENABLE);
  /* Send Data to write on I2C1 slave */
  while (i < len)
  {
    /* Send Master data */
    I2C_SendData(I2C1, p[i++]);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j=0;
    do
    {
      j++;
      if(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break; //EV8
    }while(j<timeup);
    if(j==timeup) return 0;
  }

  /* Generate STOP condition to close communication */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I2C_Cmd(I2C0, DISABLE);

  return 1;
}

/*******************************************************************************
* Function Name  : ReadI2C1Data
* Description    : 接收I2c1的数据
* Input1         : I2c1地址
* Input2         : I2c1数据指针
* Input3         : I2c1数据长度
* Output         : None
* Return         : 1:成功  0: 失败
*******************************************************************************/
unsigned char ReadI2C1Data(unsigned char I2cAddress,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j=0,timeup=500;
  //I2C_Cmd (I2C0, ENABLE);

  I2C_GenerateStart (I2C1, ENABLE);
  do
  {
    j++;
    if(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break;  // EV5
  }while(j<timeup);
  if(j==timeup) return 0;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I2cAddress, I2C_MODE_RECEIVER);

  j=0;
  do
  {
    j++;
    if(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D) ) break;  // EV6
  }while(j<timeup);
  if(j==timeup) return 0;

  I2C_Cmd (I2C1, ENABLE);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1, ENABLE);

  if(len==1)
  {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1,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

  for(i=0;i<len;i++)
  {

    j=0;
    do
    {
      j++;
      if(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break;  // EV6
    }while(j<timeup);
    if(j==timeup) return 0;

     p = I2C_ReceiveData(I2C1);
     if(i==len-2)
     {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1,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
  }

  //I2C_Cmd(I2C0, DISABLE);
  return 1;
}

网友A:
楼主误导了:ST9与STR9虽然只差一个字母,但却是完全不同的

ST9已经很少有人用了,但STR9还有不少人用。

网友B:
听说好贵哦

网友C:
晕 str912的用的人太少了

晕  str912的用的人太少了
就让我成为你的战友吧  呵呵

网友D(2009-12-14):
还在挖战壕 呵呵

网友E(2012-10-09):
楼主 刚用这个片子 很多问题啊

您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发现一直进入不了串口,用的官方的示例程序,你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F:
个人觉得STR91x的芯片还行吧!虽然象Timer,EMI等等设计有些独特,但是使用起来还算可以.驱动库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可能处理特殊点情况时就反而麻烦了。

网友G(2020-06-25):
您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发现一直进入不了串口,用的官方的示例程序,你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