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x 多中断问题

楼主(2009-04-18):
我的用STR912,需要有2个外部中断,WIU_Line5,WIU_Line6都属于EXTIT0
void EXTIT0_IRQHandler(void)
{

}

这2个中断都在这个函数下面,我如何区分是谁的中断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明白了

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WIU_InitTypeDef WIU_InitStructure;

  /* Enable VIC clock */
  SCU_AHBPeriphClockConfig(__VIC,ENABLE);
  //VIC_DeInit();
  /* Enable WIU clock */
  SCU_APBPeriphClockConfig(__WIU, ENABLE);
  WIU_DeInit();

  /* Clear the WIU line 16 pending bit */
  WIU_ClearITPendingBit(WIU_Line6 );

  //WIU_ClearITPendingBit(WIU_Line29 );

  WIU_InitStructure.WIU_Mode = WIU_Mode_Interrupt ;
   WIU_InitStructure.WIU_Line = WIU_Line6 ;
  //WIU_InitStructure.WIU_Line = WIU_Line29 ;
  WIU_InitStructure.WIU_TriggerEdge = WIU_FallingEdge ;
  WIU_Init(&WIU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External interrupt group 3 priority */
  VIC_Config(EXTIT0_ITLine, VIC_IRQ, 2);//jess++
  /* Enable the External interrupt group 3 */
  VIC_ITCmd(EXTIT0_ITLine, ENABLE);        //jess++
  SCU_WakeUpLineConfig(6);

我设置了WIU_Line6,再配制 WIU_Line5, 发现WIU_Line6中断不起作用了!
要是不配制WIU_Line5就没有问题.

楼主:
re

void SCU_WakeUpLineConfig(u8 EXTint)
{
  if (EXTint < 8)
  {
    SCU->WKUPSEL&=~0x7;
    SCU->WKUPSEL|=EXTint;
  }
  else if (EXTint<16)
  {
    SCU->WKUPSEL&=~0x38;
    SCU->WKUPSEL|=(EXTint-8)<<3;
  }
  else if (EXTint<24)
  {
    SCU->WKUPSEL&=~0x1C0;
    SCU->WKUPSEL|=(EXTint-16)<<6;
  }
  else
  {
    SCU->WKUPSEL&=~0xE00;
    SCU->WKUPSEL|=(EXTint-24)<<9;
  }
}

.....
 SCU_WakeUpLineConfig(6);
 SCU_WakeUpLineConfig(5);

这样5会冲掉6,我修改了WakeUpLineConfig()
  if (EXTint < 8)
  {
  //  SCU->WKUPSEL&=~0x7;
    SCU->WKUPSEL|=EXTint;
  }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