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关于STM32存储器请教

楼主(2009-04-20):
STM32F103ZE的启动设置里有从用户FLASH启动、系统FLASH启动、和RAM启动,通过外部BOOT0和BOOT1来设置,

我知道用户FLASH就是片内512k的程序存储空间,地址为0x08000000~0x0807ffff

RAM就是片内的64K数据存储器,地址为0x20000000~0x2000ffff

但系统FLASH是什么,在手册上看它的地址是从0x1ffff000~0x1ffff7ff 共2K,这个空间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可以对它操作不。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还有,当BOOT0和BOOT1都设置为1时,系统从RAM启动

这个功能是不是用来仿真调试程序的时候使用的,可RAM只是64K,如果要仿真的程序大于64K,那不是仿真不了了??

我现在用JLINK仿真,每次都是在仿真前编程FLASH,怎样设置可以让程序在仿真前DOWN到RAM运行。

注:仿真软件用的KEIL

楼主:
哦,我知道了

但系统FLASH是什么,在手册上看它的地址是从0x1ffff000~0x1ffff7ff 共2K,这个空间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可以对它操作不。
----------------------
这是STM32的一个BOOT,可以通过串口来烧FLASH。

刚验证了一下,用串口烧了一个程序,这个FLASH区应该是官方固化了的吧,用户不可操作,对不??

网友A:
RX

1, 关于系统flash,你的理解是对的,内有一个已固化的boot loader程序,用户不可操作这段flash。

2,如果仿真的程序大于RAM的容量,那就不能在RAM里运行,可以把代码分段,在RAM里调试部分程序。

3,要在RAM里调试程序,需要
1)使用指定到RAM的link文件来编译代码
2)在代码中修改vector table的地址
3)BOOT引脚改为从RAM BOOT的模式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热心回复

1)使用指定到RAM的link文件来编译代码
-------------
这个在哪里设置??

2)在代码中修改vector table的地址
-----
更是不明白

汗~~~~~

网友B:
也可以把程序放到外部RAM跑呀!扩个大点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