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触发AD

楼主(2009-04-20):
我看了好几个定时器触发AD转换,我AD的转换是40微秒左右,可能运行得调整转换的时间。
我用定时器触发哪种模式能得到比较精确的AD转换间隔?
用定时器输出比较的时间模式,最小时间分辨率是0.014微妙。还有没有比这个分辨率更高的定时器模式?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用这个么高频率做AD转换的吗?还要进行几个通道的切换
,这么快的速度,采样保持能切换过来吗?

网友A:
没搞明白?

AD采样时间?
AD采样间隔?

AD的采样频率不能超过1Msps,0.014uS的定时分辨率足够了啊?

楼主:
是这样的

我以前用别的片子的内部AD,它也是定时器触发的。但是它定时器的系统晶振很低。计算出的采样间隔,如果相差一个定时器值,采样间隔误差比较大。

我问用定时器那种模式,如果误差一个定时器,采样间隔误差比较小。理论上要定义的时间间隔,如果用定时器计数,必然有一个数值的误差。我想提高定时器的系统频率,来减少一个数值的误差。

楼主:
举个例子

我如果用12800HZ采样率,如果我一个误差时间按是0.014微妙
如果采集下来,40毫秒采集一个一个周期,采样滞后误差是512*0.014=7.168毫秒
对一个周期信号来说,误差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