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工程师请进.被代理商的工程师给蒙了,项目面临流产.

楼主(2009-04-21):
1.请问103VE系列IC的USB有OTG功能吗??host也没在DATASHEET上找到啊!!!
2.103VE系列IC有用于做视频信号处理的吗??听那个工程师吹得很神气.
视频信号用320*240的TFT显示出来达到320*240*24 =1.8M/s的数据量(动画效果),采用FSMC方式.就是说,一秒针钟需要执行1.8M条写TFT数据的指令(C语句),换成汇编???更大了.
还要采集数据,72MHz的主频能忙过来吗??

3.请问FSMC方式下,怎么实现DMA.看了DMA的使用方法,只合适于UART,I2C,SPI这样的外设,那么对FSMC方式下控制的TFT怎么用DMA.

急急!!!!!

网友A:
几个问题,请你确认

1、103没有USB OTG,只有Device。有的是105/107,这一点和你解释过,常识问题,我肯定不会犯这样错。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按你的要求20x系列可以满足你的要求(20x系列有一些ST不方便公开的信息,就不在这里详细描述,你可以把你的设计需求在这里公布,请ST的看看,是否蒙了你?),我可没说过103能满足你的要求,只是当初着眼你的要求,建议你可以考虑先使用STM32F103带FSMC接口的型号先评估外设和熟悉STM32。

怀疑当初介绍的时候你是否用心听了,实在对不起我免费借给你的原装开发板,特别是都无法给我一个明确的项目立项的前提下。

2、103不能直接支持摄像头送给来的模拟视频信号处理(2xx系列此条件不成立),今天你给我的电话我就说了,如你CMOS摄像头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因STM32F103只能处理数字信号,你一定要在你的信号前端加一个视频ADC,或Encoder之类的IC。

3、对与数据的吞吐,看你的实际数据量。电话里我也说了,不好这么算,要看实际的数据。

4、采集是否能处理过来,认为要看你的送的是什么信号给STM32。摄像头输出是啥信号?模拟的还是已经带了Encoder?通过视频ADC送来的信号是串行的还是并行的?你都给不出我答复。

5、FSMC的地址面向STM32不就是在ROM区映射的一片地址区间吗?DMA干嘛?地址到地址的数据批量传输啊?还不明白?

做事也太浮躁了吧?出差回来,看了贴生气归生气,熬夜还得回你的贴。刚刚看了你这发的另外几个贴,感觉你都还没搞明白你要做的这个东西,它的硬件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构?送给STM32处理的视频信号到底是什么信号?(记得你说过,STM32只是传输信号,不是处理)

网友B:
同意grant_jx

1) STM32F103VE没有USB OTG或USB Host,数据手册中写得很清楚:

2) STM32F103VE基本不能做视频信号处理,这不是它的定位,但做菜单管理等是没有问题。grant_jx说得对,未来的20x系列可以做简单的视频信号处理。

3)FSMC方式下可以很方便地使用DMA的存储器到存储器的传送方式。

网友C:
。。。

这要求,貌似换2440比较靠谱

网友D:
我觉得楼主脑袋有点问题

自己的项目用什么芯片你不看数据手册?你可能连需求都没有搞清楚吧。
项目失败只能怪你自己。

其实不论ST原厂工程师还是代理商支持,我觉得ST做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A:
来这提问的,问题总是还要有个解决的办法。

既然使用STM32用于项目评估,也是相信我们、信任ST,已经非常感谢。

既然是工程,希望处理问题用的心态不要过激。

上来就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随时欢迎指教。几个月前第一次见你也是到目前唯一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说过,人力能力有限,个人精力有限,我无法确保你所遇到的问题,我都能解决,但我有我的支持渠道,会尽量帮助我的客户。但至少在明确的确认做错的前提前,不要随便给我扣帽子,这也是你对支持你的人最起码的尊重。

因你不公开你的项目需求,做为支持我也不方便提过太多信息,这是职业道德。针对你的应用,视频上的处理给一些建议。

1、你的项目需求中,是否需要做视频编解码?要,什么格式,什么尺寸,什么码率?要求高的,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带硬件编解码加速的ARM,比如Ti 达芬奇、ADI的BF DSP、三星的ARM9、东芝的H264硬件加速的CortexM3,便宜的可以考虑韩国和台湾的一些用在视频编解码上的双ARM核IC。

这个方案中使用STM32是浪费,不是STM32太强,是太弱,废物无用。

2、如果不做视频编解码,只是要将摄像头的信号送给TFT,但你需要在图像叠加信号,可以使用类似OSD的方式,找一些AV Switch、AV Encoder等IC,如Techwell的OSD芯片,使用这一类方式,STM32可以用来控制OSD芯片,叠加用户解码,在里面只是起到控制,不是处理信号,实际的视频信号通过外围的AV IC送给TFT。类似的应用在CarDVD中,显示倒车雷达就是事例。

在这个方案中用STM32看你需要的性能,要不有点浪费。我的客户用8bit MCU都已搞定。

3、你只是简单的控制TFT、AV IC,无需在图像上面叠加信号,MCU只是做简单的人机接口或电源管理,信号直接由外围视频处理IC送给TFT。建议可以考虑用8bit MCU。

这个方案中用STM32也是浪费,不是STM32太弱,是太强,乱花钱。

网友E:
要看具体的系统需求

STM32做视频编解码性能不够;如果做控制芯片又是浪费

还是要看你用STM32做什么工作,还有你的系统显示需求

楼主: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grant_jx,失敬失敬

"人力能力有限,个人精力有限",这句很有道理的。
找你们问就是想尽快了解STM3210X这系列的产品,第一次用ST的.想必你也做过项目的,需求在变,方案调整.直接显示视频信号的产品已经做了,和大虾说的类似,8B单片机做的.刚开始说不用,我这里处理视频信号,做成静态的就OK了,但是...........再提就没啥意思了,"问题总是还要有个解决的".
我也明白:DMA = Direct Memory Access  = 没说.
前端什么信号没那么严重,要什么信号都可以转.只是没看到有人用这个IC去这么做,所以一切都还是自己去做才行.
现在搞清楚了我们的职责:你是把各种模块功能SHOW出来,我是得去看一遍对应的DATASHEET,"必须的".
还是要感谢你带着牢骚地回答这里多的东西.

网友F:
个人意见,呵呵

   两点意见:
   一、楼主心态太浮躁,自己的事情不上心搞清楚,找别人问,不踏踏实实把手册看仔细、吃透,你竟然敢选择这颗芯片就用?!从这方面我对你的职业操守表示怀疑;从你提的问题来看,怀疑你还不清楚你的需求,或者这个需求采用什么样的系统结构能够满足要求;是我的话,先用2440平台搞定,然后考虑降成本,这样可以加快产品开发速度,迅速占领市场。你用这个小东东把项目都搞流产了,成本再低有啥用。再说,我觉得带fsmc的东东成本不低。
   二、TFT用DMA实现,我觉得悬;首先,向TFT module内部ram写数据的时候,不是线性地址,而是IO地址,即,你先写个startx:(0x2a,x0),starty:(0x2b,y0),endx:(0x2c,x1),endy:(0x2d,y1),然后,写n=(x1-x0)*(y1-y0)个数据,这n个数据是同一个地址,M2M得是线性地址吧,说实话我没试过能不能用DMA实现,如果能实现请告诉我,我正在为刷新率不够发愁。

说下我个人思路:
    我的LCD是16bit,240*320的。
    我的思路是把驱动拷贝到内部ram中执行,没有flash一样的等待周期,这样执行速率就快了。
    实际上向LCD拷贝数据是driver干的事情,这样就可以提高数据刷新速率。
问题:
如何实现把driver链接到flash中的指定位置,编译后的代码多大,往ram中拷贝多少内容?
   请各位指点。

网友G:
要想不流产,得吃保胎药,否则,以后变成习惯性流产就不

您说对吧?

网友H:
我以前用的方案里面就是用dma写tft的。

网友I:
dma写tft

  如果没有记错,STM32有一个应用笔记(ANxxxx)说过,FSMC以DMA的方式刷TFT的速率,应该也有配套的例子程序,大家应该可以参考。

楼主:
选型上受到很多限制,我选的是TI-DM325.DMA可实现写TFT

选型上受到很多限制,最初选的是TI-DM325.DMA可实现写TFT.现在对STM32也越来越熟悉,确实要自己认真去看才知道的.

网友J:
grant_jx?

grant_jx哪个公司?感觉技术很过硬,有机会合作项目否?请留个E-MAIL